楼主(2023-04-26):
PLC为1215C,DC/DC/RLY继电器输出,某几个PLC输出点灯亮的情况,该点位却没有24V电压,把1L与该点位线甩开,量其电阻为无穷大,这种现象时好时坏,现场电工把一台正常的线路板换上去就好使了。从去年下半年到至今大概有五十台左右,其中有五台左右出现这种情况,概率挺大。

楼主:
如果我换成DC/DC/DC,会不会就能杜绝此现象?   图纸里PLC输出点都会通过24V中继中转,不会直接接负载。

楼主:
顺便各位大佬再帮我看看,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A:
确实需要考虑下是否采购到假货了,寄一台坏的到西门子去。

网友B:
继电器排列有点乱,西门子的东西不该这样啊!

网友C:
继电器类型输出点和公共之间无穷大,代表继电器触点没有吸合。这种情况是一开始就有,还是用了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前者有很大概率是买到假货了,如果是后面那种情况,假货的可能性仍然无法排除,不过你的输出电路最好也检查下。重点看下你的负载类型和负载电流。S7-1200 手册上说,电阻类负载,最大电流是2A,照明负载直流最大30W,交流最大200W。(照明负载我个人理解为存在电感的负载,不知是否准确。比如线圈,变压器等)
S7-1200 DC/DC/RELAY详细硬件资料可参考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pd/116201?pdti=td&dl=zh&pnid=13685&lc=zh-WW

网友D:
不是假货,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1继电器带的什么负载,功率,动作频率?继电器是否触点故障了?
2端子与插针连接是否紧密?
另外我个人从各专业论坛看到的情况,其它PLC品牌出现过宏发的继电器动作问题!我不确定是否与你的故障相关!宏发作为国内最好的继电器品牌,我还是非常信赖的。但通常来说,我不会把PLC继电器输出的直接带动力。

网友E:
确认输出继电器是不是出问题是很简单的事

网友F:
如果IO板上没查处问题,最大可能就供应到板卡上的24公共线实际没联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用了大概三四个月就突然出现这个问题的,有时候它又能正常。所有输出负载都是带的施耐德DC24V中间继电器线圈。通过常开常闭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PLC输出全部带的是施耐德24V中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没通的话,应该所有的输出点都没电压,,,有的输出点位是正常的。只有单独那么几个,存在PLC输出继电器不通

网友G:
什么价格买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磁场会受到影响吗?PLC柜没有接地。。。。。。还有就是开关电源使用的是100W,怀疑是不是功率不够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4.8K,采购,比市场价高一倍不止

网友H:
是不是继电器动作太频繁了?这种要用晶体管的 外加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会,就只是控制电机启停

网友I:
是否真品撇开,是应该选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多大的接触器?太大的接触器最好加个中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没有直接带负载,都是通过了24V中继,但是我输入信号取的是内部24V,不知道会不会因此给输出继电器造成影响。

网友J:
看做工不怎么样,继电器是宏发的,西门子用料是这样的么?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发生异常时,是一组里面的5个输出点都有这种情况,还是某一路是这种情况?从你拍的图片上看,你的继电器型号是HF49FD 018-1H12TF,查资料知道,线圈额定电压是18V,动作电压≤12.6V,释放电压≥0.9V,最大电压21.6V,我搜了一个西门子PLC输出电路示意图,你可以参照这个测量一下有信号输出时继电器线圈的电压,是否在12.6V以上。如果电压在12.6V以上,说明继电器有问题。如果在12.6V以下,说明PLC本身的输出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发生异常时,是一组里面的5个输出点都有这种情况,还是某一路是这种情况?从你拍的图片上看,你的继电器型号是HF49FD 018-1H12TF,查资料知道,线圈额定电压是18V,动作电压≤12.6V,释放电压≥0.9V,最大电压21.6V,我搜了一个西门子PLC输出电路示意图,你可以参照这个测量一下有信号输出时继电器线圈的电压,是否在12.6V以上。如果电压在12.6V以上,说明继电器有问题。如果在12.6V以下,说明PLC本身的输出驱动电路有问题

为什么不用24的继电器?比较适合电源电压?

网友C:
回复 网友K:
这个继电器是plc内部的继电器,我想可能和plc数字输出电路的驱动能力有关,至于为啥选18V的,我也说不清楚,需要请专业人士帮你解答。因为继电器这种结构已经实现了线圈回路和主回路电气的隔离,不管继电器主回路后面接什么负载,电压多少,和线圈的额定电压是没啥关系的。所以一个线圈额定电压18v的继电器主回路接24v继电器线圈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直接带负载,都是通过了24V中继,但是我输入信号取的是内部24V,不知道会不会因此给输出继电器造成影响。
你贴下你的plc输出接线图吧,重点看下你的输出公共端24v是从哪引过来的,没明白你说的“输入信号取的是内部24v”这句话含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这样你是否能看明白,第二张是现场接线图,第一张是打算改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出接线“1L”是直接取开关电源的正极,跟PLC供电与各类仪表共用

网友L:
1200估计还没有山寨的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次看明白了,你是用了PLC上内置的传感器电源给传感器等供电,这样接应该没问题。我查了一下s7 1200手册,这个内置电源是给传感器或者扩展模块上的继电器线圈供电的,最大电流400mA,只要保证你输入端总电流不超过这个就行。要注意的是,这个传感器电源要专门给传感器和扩展模块上继电器供电,以前我见过有人用这个接接触摸屏导致PLC电源模块损坏。

你的输出公共端1L、其他仪表都是和PLC共用开关电源,这样不太好,可以再用个专门的24V电源给这些供电,以避免输出侧中继线圈频繁通断等因素产生高压,倒流回PLC供电电源。

网友M:
之前用台达的ES3,也是宏发的继电器,用不到几个月,继电器就接触不良了,也是通过中间继电器带负载,情况和你一样,动作频率高且输出时间短的负载,直接用晶体管带中间继电器吧,几年都不会坏的,台达老款的ES系列就没事,都是日本高见泽的继电器,用个5年左右才会出坏点

网友N:
触点容量不够,被烧熔,一更换继电器,二,使用固态继电器替换

网友O(2023-12-18):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P: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