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6):
据说,禾川PLC可以永久保护加密,加密后,电脑通讯不上。如何取消它的永久保护加密?最起码可以从新往里写入新的程序,可以二次应用啊?现在手头上就有个LX1-60M,联不上机,这不成了废品了?

网友A:
还要考虑一种可能,编程口引脚被改了,这个以前是有人做过的。

他的编程线包括连接触摸屏的线都是改成一样的。

网友B:
据说部分的国产工控板卡可以做成这样,就是一次性的(以前和做板卡的工厂交流过,人家也是作为一个卖点,至于怎么搞就不清楚了),但禾川牌子也不算小吧,搞不搞这样操作就不清楚了

网友C:
可以用加密软件清除程序,然后就可以写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里可得到这个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主板没有改动过的痕迹啊,难道说是定制的?

网友D:
我以前知道单片机芯片在写完程序后,会把芯片内的部分电路熔断,使芯片只能读取程序不能下载,从而防止程序被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