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6):
图纸中一共有3处485+的中断点,图片为第1页截图,左边的485+、485-直接关联到了第4页,而右边的485+、485-没有关联位置,不知道是哪的问题。难道说中断点必须要偶数个吗?

网友A:
可以在中断点导航器里面给它排下顺序,它是按照顺序依次连接的。

网友B:
把这页放到“第4页”后

网友C:
星型源打勾,应该就可以关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