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6):
如题,实验室有台设备,是用电脑连接三菱的plc控制器(型号fx5u),然后plc去控制伺服和同步带
现在我手上有plc的.gx梯形图程序,想要重写一下电脑上位机的软件(现有的这个功能不够),

上下位机通讯这一块是真的卡死了,不知道它俩彼此交流了哪些数据,
目前只知道是UDP协议,知道指令的核心意义(比如电脑端发送9 0 3 8 0代表开启),但是实现形式呢?我要编写什么才能发出去并让这个90380被plc正确读取且处理?实现不了啊啊啊啊

求助求助,求私信!!!或者哪怕指一条有希望解决的渠道!!
如有解决方案请一定联系我!我本人对这方面属实新手上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实验室有台设备,是用电脑连接三菱的plc控制器(型号fx5u),然后plc去控制伺服和同步带
现在我手上有plc的.gx梯形图程序,想要重写一下电脑上位机的软件(现有的这个功能不够),

上下位机通讯这一块是真的卡死了,不知道它俩彼此交流了哪些数据,
目前只知道是UDP协议,知道指令的核心意义(比如电脑端发送9 0 3 8 0代表开启),但是实现形式呢?我要编写什么才能发出去并让这个90380被plc正确读取且处理?实现不了啊啊啊啊

求助求助,求私信!!!或者哪怕指一条有希望解决的渠道!!
如有解决方案请一定联系我!我本人对这方面属实新手上路

要不你先去看一下SLMP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