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7):
伺服参数里有木有参数可以调整,谢谢知道的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位置模式不是用脉冲吗 改变脉冲的频率就是调整速度

网友B:
如果是内部位置,就是下图。如果是外部位置,就调发送脉冲的装置,改变发送的频率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