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平替

楼主(2023-04-27):
充电器丢了,能否用开关电源经过一个小小的调压器给设备充电。
我试了一下,充不会就严重发热,所有就断开了。
另外,如果可以充的话,需要把电压调到多少(老充电器是8.4v的)

网友A:
调压器能调直流电?

网友B:
是什么类型电池?是锂电池充电不要过压

网友C:
电流不大的话一个新的充电器十几元,买个吧;

网友D:
用12V的开关电源给铅酸电池充电过,直接用开关电源怕就充电电流大,电池发热

网友E:
18650锂电池容易把电池冲坏,我试过

网友F:
锂电池没保护板,容易炸,铅酸电池没保护板容易过热,电解液蒸发 铅酸要求不高可以用稳压电源,加一个限流电阻,作恒压充 锂电池就别瞎玩了,容易引起火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类型电池?是锂电池充电不要过压
无人机的电池,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压器能调直流电?
直流调压器

网友G:
搞工控都是能工巧匠,敢想敢做。

网友H:
直接买一个更便宜,淘宝上买代用品就可以

网友I:
恒压充电池必然会发热的吧,充电电路应该是一个恒流的过程

网友C:
有那种电压及电流都可以调节的DC板,用这个设好电压及充电电流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种电压及电流都可以调节的DC板,用这个设好电压及充电电流可以用;
我这个只能调电压。

网友J:
锂电池充电好像要专用充电器
给铅酸电池充电的充电器,特别注明~不得给锂电池充电,何况普通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J:
锂电池充电好像要专用充电器
给铅酸电池充电的充电器,特别注明~不得给锂电池充电,何况普通的开关电源
还有一个,电池好像之前诺基亚那种,平常的充电器头是不是可以?

网友K:
把开关电源电压调的不超过电池最高充电电压。可以临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