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7):
图中你说U14实际是CD4066AG.你代换上74HC07D
4066是4路模拟开关,怎么可以控制六路脉冲。

网友A:
建议对比其它图看看

楼主:
找不到类似图

网友B:
维修前是4066,感觉不对劲儿啊,换07后工作恢复正常。
有此可能:前检修者将芯片换错。但据分析和判断,原器件应为07类器件,故换用07后恰好修复。
故障检修中可能会碰到以下情况:芯片引脚装反、芯片型号错误、稳压二极管的击穿值不对号、原IC器件位置空着(拆除后未装)、振荡电容的容量不对导致工作频率出错等问题。

楼主:
谢谢咸老师,我还有个帖子ipm无法触发请咸老师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