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7):
如题,尺寸96*48的,支持profinet通讯,价格2K以内的称重仪表,不需要传感器,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A:
价格2K以内

可以说,臣妾做不到

网友B:
是不是就是选择一台称重显示仪?看看这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用的长陆的UNI800系列带PN的,太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错啊,多少钱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价钱我不清楚,国产的应该不会超您的预算。您可联系厂家,在下载的资料上有网址,点进后询价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谢谢大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啊,多少钱啊

我实在看不出来这个表与称重有什么关联。

网友C:
关键带PN通信,价格就不便宜了!我朋友做注液机称重模块,精确0.01g

楼主:
回复 网友C:
注液精度要求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的通用,也不知道具体能测那些还有接线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的通用,也不知道具体能测那些还有接线方法

长陆UNI800是称重仪表,这个我看都没有接传感器的接线端子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就是个带PN接口的终端数码显示器,与称重没关系。称重仪表本来就比较贵,内部电路本来就复杂,靠谱的表基本上就已经占你的预算了,再要求带PN,再要求开口尺寸,不是一般难,几乎没有。还是选其它方案吧,比如选MODBUS的仪表再通过网关转PN。

网友E:
这个价格范围国产的应该能买到。

网友F(2023-10-05):
深圳杰曼有相关产品,价格咨询下厂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忽悠别人不应该是你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