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路电流如何调整?

楼主(2023-04-27):
请问这个电路直流部分如何才能使电流达到16A?

网友A:
这个需要提高交流电压,然后器件的功率足够就行.
要不就得降低那个21.6的负载电阻.根据这个负载电阻,交流电压需要244V以上.

网友B:
直接220V整流滤波出来,大约310V直流,大约14.3A电流,要准确的达到16A一是用调压器,调整输入交流电压,另一种是用高压大功率恒流电源

网友C:
电压/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220V整流滤波出来,大约310V直流,大约14.3A电流,要准确的达到16A一是用调压器,调整输入交流电压,另一种是用高压大功率恒流电源
问下,
怎么计算出来是输出是14.3A电流!?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电压除以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压除以电阻
明白了!
謝謝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直流部分如何才能使电流达到16A?
二倍压整流电路,加大电容!

网友E:
首先要确定你的负载变化率是在什么范围,根据你的电阻变化率得出最小电压值,如果你的电压变化率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线性电压调整的方式来做,如果你的电阻变化率大的情况下,可以采用BUCK变换或者BOST变换得到你想要的电压值,再去调整,首先你提出的问题都是模糊不清的,别人回答你的问题?纯粹靠猜?

网友F:
加一个输入220V输出0-250自耦调压器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直流部分如何才能使电流达到16A?
二倍压整流电路,加大电容!
这不是倍压吧,只是电容耐压不够,串联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直流部分如何才能使电流达到16A?
二倍压整流电路,加大电容!
这不是倍压吧,只是电容耐压不够,串联使用
您再看看,我说的话!

网友G:
输入直接接AC380,输出能达到24.5A

楼主:
确实说明条件不清楚,给定的交流电压是100V60HZ的交流电源,这个不能改变。负载是纯电阻,怎么才能使直流电路达到电流16A?电路中的桥堆、电容不变,只能在负载上考虑(负载纯电阻)电容电压是250V 1600uF  4只,桥堆是D20*B60

网友B:
回复 网友G:
380V直接桥式整流不滤波,输出就是342V直流,但加了电容电压会大大升高,甚至超过500V

楼主:
关键是电源的交流电压不能变,只能是100V60HZ.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电源的交流电压不能变,只能是100V60HZ.

电流=电压/电阻,电压不能变就只能变电阻,电阻如果也不能变,那就没的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电源的交流电压不能变,只能是100V60HZ.
可以加升压变压器100/380v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电源的交流电压不能变,只能是100V60HZ.
用倍压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