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7):
公司买的并条机,上面用了施耐德的变频器与台达的伺服,我们按照一样的型号买回来,从外观上看就是一摸一样的

施耐德变频器他们的有些参数我们买回来的上面根本就没有。

台达伺服驱动器,按照他们提供的参数,一启动就报编码器故障,而他们的一点问题没有

他们寄过来的包装是肯定没有开封过的,说明并没有单独调过。

然后找他们的售后,告知你们自己买的肯定不行。

我想这两家也是大品牌了,而这家供应商感觉用量也不是很大,会给他提供定做或者有单独的参数给他们吗?

网友A:
各自把参数调为以前的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自把参数调为以前的也不行吗

施耐德的变频器有些参数都没有。

台达的伺服驱动器一样也不行。

网友B:
有厂家订制参数,作为设备专用的

网友C:
提供给大客户OEM产品,型号在型录上都查不到。

网友D:
变频器参数是会部分隐藏的,需要输入密码或者把某个参数置1或2才会显示全部参数。有的是可能模式问题,比如VF模式会显示哪些参数。闭环矢量会显示那些参数。施耐德说不好,台达可能会针对特殊用户修改参数集甚至修改底层运行程序。比如市场上常用的电子齿轮分母是五位数,他可以改成六位数。

网友E:
启动就报编码器故障,确认过编码器的线没问题

网友B:
启动报编码器故障 不一定是硬件问题 软件设置不正确也一样报 以前换过禾川的两套伺服 都是上电就报编码器故障  联系售后人员 设置了参数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启动就报编码器故障,确认过编码器的线没问题

线没问题的,换成他们的马上就ok了

网友F:
意思是要稍微花点高价买供应商的了

网友E:
想办法整套数据复制过去看看是不是一样故障,我认为改硬件应该是不会的,肯定还有一些隐藏的数据
举个例子,三菱的变频器用于收卷张力控制,如果你 是要在力矩控制模式,你的数据设置时候不注意PR22的修改,你很难做到力矩控制的效果,一般人看手册有时候不会看得很仔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意思是要稍微花点高价买供应商的了

台达B2的1.5KW,供应商卖给我们5000多,是市场价格的两倍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意思是要稍微花点高价买供应商的了

台达B2的1.5KW,供应商卖给我们5000多,是市场价格的两倍多。

B2是低端货,但是有版本的问题,可以复制参数,然后倒入,软件会自动修改的,或者对比出厂值设置,就是软件不怎么好链接伺服,有点麻烦。1394那种口,485的。

施耐德。。。设置太繁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意思是要稍微花点高价买供应商的了

台达B2的1.5KW,供应商卖给我们5000多,是市场价格的两倍多。
还不算很黑。凑合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还不算黑啊,难道要伸手不见五指才算么,还好我是不怎么用台达的产品的

网友H:
施耐德和台达都有这样的梗,因为都用过,

网友I:
能说一下施耐德变频器的什么型号,什么参数?看大家都有没有见过这个参数,这样看一下大概就能明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公司买的并条机,上面用了施耐德的变频器与台达的伺服,我们按照一样的型号买回来,从外观上看就是一摸一样的

施耐德变频器他们的有些参数我们买回来的上面根本就没有。

台达伺服驱动器,按照他们提供的参数,一启动就报编码器故障,而他们的一点问题没有

他们寄过来的包装是肯定没有开封过的,说明并没有单独调过。

然后找他们的售后,告知你们自己买的肯定不行。

我想这两家也是大品牌了,而这家供应商感觉用量也不是很大,会给他提供定做或者有单独的参数给他们吗?
「施耐德变频器他们的有些参数我们买回来的上面根本就没有。」
能具体说明一下都是哪些参数!?
哪些参数你买的变频器没有!?

网友K:
施耐德的伺服,国内版的听说就是台达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公司买的并条机,上面用了施耐德的变频器与台达的伺服,我们按照一样的型号买回来,从外观上看就是一摸一样的

施耐德变频器他们的有些参数我们买回来的上面根本就没有。

台达伺服驱动器,按照他们提供的参数,一启动就报编码器故障,而他们的一点问题没有

他们寄过来的包装是肯定没有开封过的,说明并没有单独调过。

然后找他们的售后,告知你们自己买的肯定不行。

我想这两家也是大品牌了,而这家供应商感觉用量也不是很大,会给他提供定做或者有单独的参数给他们吗?
「施耐德变频器他们的有些参数我们买回来的上面根本就没有。」
能具体说明一下都是哪些参数!?
哪些参数你买的变频器没有!?

这个是我们总公司的设备,那边电工跟我说的,还没去具体了解

网友L:
把存储器重新拷贝

网友M:
回复 网友E:
这里面水深的很,溢出的价钱,估计就是回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