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7):
硬件及接口:PLC型号:施耐德M200(只有一个自带的485串口,与综合监控系统BAS通讯用,没有另外配备扩展串口);
人机界面:HMIGXU3500,只有一个串口;

存在问题:几百台柜子车间调试时会预设从站地址,由于后期调试需要,通讯地址可能会调整。
以往使用的PLC有2个串口,可以通过一个固定地址的串口专门接调试用触摸屏,通过调用PLC的内部从站地址变量赋值修改另一个串口从站地址。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车间可能调试好了,但到现场去又要根据BAS需要调整PLC的从站地址。而触摸屏又没办法通过唯一串口去调整,
最后不得不打开PLC程序修改好地址重新下载。

本来是准备配备一个扩展通讯模块固定地址作为连接触摸屏下载程序的,但M200的扩展通讯模块是针脚式的,每个插拔很容易坏,不知道大家有没好办法?

网友A:
先让PLC断开与BAS的连接,然后用触摸屏连接PLC串口,触摸屏使用广播模式,在触摸屏里修改PLC的某个寄存器,这个寄存器地址先不要用串口通信从站对应的寄存器,触摸屏写进去后延时个几秒再刷新从站地址,最后再让PLC连接BAS。

网友B:
施耐德没有用过不清楚

如果是信捷的话,可以先用触摸屏的地址把相关参数调好,最后更改串口地址,然后断电重启

因为信捷需要断电重启后参数才会生效。

当然这个更改后如果需要再连触摸屏就连不上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妙!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6904
这是你的小号,还是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