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7):
求助:在实际接线中,打线号也是个麻烦事,每次都少打,每次都要跑过去打线号,走来走去太麻烦了,有没有统计所有线号的功能,一次性都打完,,求助

楼主:
相信这个痛点也是广泛接线人的困惑

网友A:
1 先提前建立一个excel文件
2 工具-制造数据-导出/标签
3 设置下拉菜单里面选择smart wiring,目标文件选择刚才第一步的excel文件
4 重复每张标签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定义,要几份就填几
5 按确定,自动导出
6 导出的excel里面有很多多余列,可以删掉,保留需要的那一列
7 把需要打印的那一列复制到txt文件中(我们公司的线号机只支持txt格式的),生成打印文件

网友B:
回头试一试。谢谢分享

网友C(2023-09-08):
已测试,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