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7):
韩国LS系列PLC,前面常开触点P3是不是相当与三菱的X3?后面的中括号里是[ D  M50],里面的D代表什么?M50是不是中间继电器M50?后面什么意思?

网友A:
随便找的一个系列,P3应该是X3,,整体还是日系风格。[D M50],没看懂,

下次发帖记得说那个系列的PLC,大中小型有时候差别很大。好比西门子的S200 和1500,不是一个东西了。

网友B:
这是K系列的用法。
P就是IO区,相当于三菱的X/Y,它的输入从P0开始算,输出从P40开始算;
M就是中间继电器区,相当于三菱的M;
[ D  M50]里的这个D是上升沿的意思,条件满足是M5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当条件满足后,用上升沿置位M50,还是瞬间接通一次?

网友C:
上升沿的意思
D NOT  下降沿

网友B:
相当于三菱的P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