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8):
台达C2000报输入缺相,实际是输出电机线一根烧了,为什么不报输出问题,反而报输入缺相?

网友A:
台达输入缺相保护检测电路比较特别,并不直接检测输入电压,而是检测直流总线电压的涟波(电压变化率)。可能你输出缺相的线路烧得特别,要断不断的,电流时有时无,而输出缺相电流检测有个延迟时间,而这个时有时无的电流正好在把总线电压拉得一高一低,感觉就是输入缺相了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这个道理,这也算个BUG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也不能算bug,只能说便宜方案有缺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