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压高。

楼主(2023-04-28):
一台起保停设备,两地控制。配电室在A地,距离B地150米。在A和 B两地控制都正常。但是运行和停止指示灯不正常。B地接触器不吸合时运行灯电压高达90伏(220灯)。给操作人员带来不便。该怎样解决?

网友A:
线路长有漏电情况或长距离对地分布电容漏电。

网友B:
虚的,不怕

网友C:
试试抗干扰指示灯。网上看到有这类的指示灯的。

网友D:
线路长有漏电情况或长距离对地分布电容漏电。LED灯会这样的,以前老式灯泡的可以。现在不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的,不怕
关键是给人以误导,以为设备运行了

网友E:
怀疑你的设备控制电压是用380的,这样感应时候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怀疑你的设备控制电压是用380的,这样感应时候就会这样
确实是。控制380。指示灯220。把指示灯换成380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F:
试试在灯两端并个小电容,耐压630V 0.1UF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在灯两端并个小电容,耐压630V 0.1UF左右的
谢谢啊。好主意。

网友G: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380V会这样,220V的就不会吗?

楼主:
220的灯会亮,感应电压90伏电压。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