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8):
再处理屏幕画面时,突发奇想~让画面动起来
比如这类画面,在要求有向左or右移动时,【推进器】要随着变量数据一起向左or右移动

现在的问题是,已经能够完成固定参数的组态,测试也OK
问题出在,这个“行程”如果是个变量,比如变量是Tim,参数由700改成500,这个动画就难看了

如何将可变参数的转化为动画上不变的“量程”?
就现在这个来说,变量Tim 3 D103  动画组态时D103=700,实际使用时可以从10-9999变化

有谁做个类似组态,请指教

网友A:
帮助里面找找有没有对应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助里面找找有没有对应的函数
看来只能在【表达式】做文章

网友B:
不选择动画连接,通过脚本改动作部件的坐标属性。

1、新建两个实时数据,实时位置和最大位置(相当于你的变量和量程);
2、确定移动部件的起始坐标和终点坐标。
  我例子中是让蓝色部分从500走到690,移动距离为190。

3、双击页面背景,调出属性设置,在循环脚本中对该控件的Left属性做线性换算。

我这里实时位置+1的目的是方便模拟,你读取PLC实际数值的就不用管这个了;
实时位置 > 最大位置 时 让实时位置=最大位置,防止图形跑出界外;

最后做线性换算,  实时位置/最大位置*(终点坐标-起始坐标)+起始坐标

4、效果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时位置和最大位置”,如果换大屏是不是要重新确定?
现在已经解决了动画随变量设定变化的吻合问题,下阶段考验数学功底了

解决办法就是用自定义变量【吸油】【泵排】【进油】替代【表达式】,在【运行策略】写个算式脚本

楼主:
通过几日的摸索,感觉此屏还是挺好用的
新的“发现”稍后分享

网友B:
改表达式的值的话,直接在表达式里做公式就行了。

换大屏的话,主要是看元件坐标值是否变化了,要改坐标值;       即使是组态动画属性的方式,换屏后也要根据实际需要,改最大和最小移动量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