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传感器串联接入plc的接法

楼主(2023-04-28):
还有其他接法吗?想不出来了

网友A:
NPN?
你先接一个看能不能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人试过是可以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3805&page=1#l322435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人试过是可以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3805&page=1#l3224350
楼主的图可以的概率很低~它是按标准的PNP出的图。

网友C:
应该可以,串联后就是一个X0接常闭和常开的问题,只要符合使用条件就可以,如果PLC输入的公共点接+的话会更加直观。

网友D:
现在新款PLC基本上都支持NPN PNP输入,不管是西门子 三菱 汇川也可以

网友E:
不行的 找个pnp三极管加两个电阻转换一下吧

网友F:
实在不行加继电器转换也可以。这样可以判断是哪个光电故障。

网友G:
为何要用2个串联呢?用一个继电器转也可以的。

网友H:
2传感器串联,这样是没问题的。
现场维修,找不到配件的时候,NPN系统用过3线PNP当成2线使用是没问题的。
ps:分传感器类型,以前都是金属感应器这样使用没问题,如果是光电类估计有点悬。

网友I:
可以,但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对速度和传感器上电过程都有要求,你右边的传感器必须先动作,并且有的传感器上电瞬间时的输出逻辑是不确定的。
你这个实用电路中还是看到过这样做的,其实就是先右边的传感器动作后给左边的传感器提供一个0V电源,然后让左边的传感器工作。
由于有的传感器上电时(不是所有,有的是断电时)会有一个短时间不确定性,就有可能左边还没有检测到物体,仅仅上电就输出了一个窄脉冲。这个要做好预计,比如增长滤波时间,或用程序处理。

网友J:
传感器不用串联,可以分别接2个点,给PLC编点程序,用内部继电器控制需要工作状态。

网友K:
以前用PNP的试过,不过也和型号有关,有的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