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8):
QD75MH4如何控制步进电机手动运行,那个脉冲输出方式怎么选,软件上没有选的,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这个模块是通过光纤连接三菱MR-J3-B伺服的,三菱专用的伺服控制网络普通的步进电机控制不了的。

网友B:
MH4是三菱SSNETⅢ网络协议的,走的光纤通信,你这个步进电机的话,你得用QD75P或者QD75N脉冲定位模块

网友C:
型号选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谢谢大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收到,谢谢大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