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9):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的松下FP7的Ethercat总线,总线电机与远程IO用的都是雷塞,现在PLC都扫描到远程IO,但是老是报错,我有几个疑问,松下远程IO是不是必须要占有实轴号??我把远程IO设为1号从站,电机设为2号从站,使用1号轴,下载老是报错,不带远程IO没有问题,是不是我远程IO设置错了呀??

这个轴设置必须要选一个实轴,那假如我只带远程IO不带轴,那是不是用不了??
跪求大佬们指点一下!

楼主:
是不是松下Ethercat不能带远程IO呀?

网友A:
问一下厂商靠谱   大神是假的

网友B:
感觉这坑有点难填啊,稀有人用松下ECA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办法呀!将近30个轴,用脉冲轴太麻烦了,所以选用总线,松下ETHERCAT以前也用过,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没有带过远程IO,客户指定了品牌,三菱,欧姆龙,西门子,松下。其实我想用汇川或者雷塞的!没办法才选的松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呀!将近30个轴,用脉冲轴太麻烦了,所以选用总线,松下ETHERCAT以前也用过,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没有带过远程IO,客户指定了品牌,三菱,欧姆龙,西门子,松下。其实我想用汇川或者雷塞的!没办法才选的松下!
欧姆龙的m2,m3总线也可以呀,配安川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松下EC总线有缺陷,不是标准的EtherCAT总线,带不了第三方远程IO,太坑了,气的我想骂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松下EC总线有缺陷,不是标准的EtherCAT总线,带不了第三方远程IO,太坑了,气的我想骂人!

好了,只有把你杀了祭天了,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