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9):
各位老师好;我这有台台达PLC型号DVP-24ES  计数不准   程序是同型号机型下载的      又把程序传到另外一个PLC   机器运正常,就是计数不准, 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应该检查下你的检测开关,光电或者接近开关

网友B:
估计是计数器的检测单元问题

网友C:
把这个PLC放到运转正常的机器上看看
正常~查外围
依旧~查设置-不清楚所用何种计数器

网友D:
上PLC外观和内部电路板高清大图看下。

网友E:
计数不准,是多了,还是少了,还是乱了,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  计数少了

网友F:
你是什么产品要计数的?

网友G:
高速计数?差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