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控制变频器正反转

楼主(2023-04-29):
只是一个转换开关,下面只接了2根线,就能直接正反转了。
如果是三根线,就是接到变频正反转按钮了。
现在是2根,怎么弄的?

网友A:
还有一根共地?要么按钮到变频器中间还有转换电路。

网友B:
看你的图上面是用了DI1,DI2两个点啊,还有一个com,不是三条线么,很常见的用法啊

网友C:
D1 2不是正反端子输入。难不成D1为0是正转为1是反转。

网友D:
变频器上面是接了3条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1 2不是正反端子输入。难不成D1为0是正转为1是反转。
说明书上有讲的,DI2为正方控制,导通反转,断开正转

网友C:
那就看一看楼主变频器参数是如何定义端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1 2不是正反端子输入。难不成D1为0是正转为1是反转。
说明书上有讲的,DI2为正方控制,导通反转,断开正转
还是你看的细致。这就豁然开朗了。

网友E:
多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