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维伦TK6070iP触摸屏芯片的输出电压?

楼主(2023-04-30):
有谁知道这个维伦TK6070iP触摸屏1102A芯片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
这上面有3个5脚丝印CCA67电源芯片,它的完整型号是什么?有它的资料吗?

网友A:
我有两个这个屏,但板子都不一样

网友B:
1102A这个芯片应该是输出3路电压给屏供电的,一路主电源,两路副电源,以常见的AT070TN92为例,主电源在10.5V左右,VGL在负7V左右,VGH在16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