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30):
伺服电机送料,激光切纸切8mm中断2mm, 每秒超过10次就会一直切,plc输出点常亮,速度慢没问题

网友A:
如果用继电器的 10次估计是极限了 晶体管输出应该没这个问题 除非你程序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是xd5-48T6 图片是切纸的程序,送料用的plsf指令
每秒切10次可以,最高速度每秒60次

网友B:
是不是在纸上切出撕痕?
每秒10次啥意思?
Y22是割枪行走,还是8mm-2mm激光的控制?

请先说清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纸上切出撕痕?
每秒10次啥意思?
Y22是割枪行走,还是8mm-2mm激光的控制?

请先说清工艺
是的,激光在滤纸上割出痕迹总长10mm切割8mm中断2mm,割出斜角再撕下来

伺服电机送纸,最快每秒钟送600mm,Y22控制固态继电器导通激光出光信号

网友C:
先跟你算笔账

总长10,切割8,不切2,每秒钟出600,相当于每秒钟60次,1000/60=16.67毫秒一次,不切割的时间只有16.67/10*2=3.33毫秒。

这个就算plc的运算做得到,固态继电器与激光的响应也反应不过来呀。

要想速度快,你图中的方法应该是行不通的,用普通比较指令比较高速脉冲的输出这样不行,

高速脉冲发送与扫描周期没关系的,而普通比较指令要考虑扫描周期的问题,速度快时793个数一下就到了,

所以一直在复位,SD1002一直小于634,Y22自然一直在导通。

不知道XD5有没有专用的高速比较指令,然后开中断控制Y22,但是无论怎样60次肯定做不到,感觉15次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实现这个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跟你算笔账

总长10,切割8,不切2,每秒钟出600,相当于每秒钟60次,1000/60=16.67毫秒一次,不切割的时间只有16.67/10*2=3.33毫秒。

这个就算plc的运算做得到,固态继电器与激光的响应也反应不过来呀。

要想速度快,你图中的方法应该是行不通的,用普通比较指令比较高速脉冲的输出这样不行,

高速脉冲发送与扫描周期没关系的,而普通比较指令要考虑扫描周期的问题,速度快时793个数一下就到了,

所以一直在复位,SD1002一直小于634,Y22自然一直在导通。

不知道XD5有没有专用的高速比较指令,然后开中断控制Y22,但是无论怎样60次肯定做不到,感觉15次差不多
固态一分钟通断200次,激光1000次
将Y0接到x3高速计数上,用高速计数中断还是不行

网友B:
先查一下目前PLC的扫描周期

网友D:
普通的点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跟你算笔账

总长10,切割8,不切2,每秒钟出600,相当于每秒钟60次,1000/60=16.67毫秒一次,不切割的时间只有16.67/10*2=3.33毫秒。

这个就算plc的运算做得到,固态继电器与激光的响应也反应不过来呀。

要想速度快,你图中的方法应该是行不通的,用普通比较指令比较高速脉冲的输出这样不行,

高速脉冲发送与扫描周期没关系的,而普通比较指令要考虑扫描周期的问题,速度快时793个数一下就到了,

所以一直在复位,SD1002一直小于634,Y22自然一直在导通。

不知道XD5有没有专用的高速比较指令,然后开中断控制Y22,但是无论怎样60次肯定做不到,感觉15次差不多
固态一分钟通断200次,激光1000次
将Y0接到x3高速计数上,用高速计数中断还是不行

这个说的是一分钟200次、1000次

但你的要求是1秒钟几十次,就算20次,一分钟60秒,就是1200次了。

网友E:
用高速脉宽调制输出功能行不行?占空比8:2,改输出频率与传送速度同步。

网友F(2023-09-26):
这种功能不应该集成到激光切割机里面吗?PLC只负责触发。过了这么多道,其中任何一道极限太低都会导致切纸产生问题。激光切纸机应该有多种模式可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