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30):
哪位有台湾禹鼎工业遥控器F21-E1和F21-E2遥控器和接收机的维修电路图?

网友A:
F21线路很简单,自己跑一下线路就可以了。

网友B:
网上多的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21线路很简单,自己跑一下线路就可以了。

请注意,是维修电路图,而不是接线图

网友D:
这个没必要自己修,吊车的控制一定要稳定可靠,坏了就换新,很便宜

网友E:
这玩意还值得维修吗?正版的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市场上正版的比较少见,全是仿品,河南新乡那边已经形成了仿品产业链,出货量远远高于正品。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他在要电路图,看来也是专业人士,就是让他跑一下PCB的线路,挺简单的。
我用过一次河南的F24-8S,做工还是不错的,但遇到现场不稳定,所以跑了一下PCB,发现电路简单,但设计特别巧妙。
那次折腾惨了,跑了3次现场,后来找厂家换了一台,又特别稳定!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其实国内有一个品牌,叫森夫,比禹鼎做的好多了,特别是防水方面,秒杀禹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