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1):
求职大神本人自学PLC。没有写过运动控制程序。不知道伺服程序怎么写?有什么方法?具体一点就是 运动控制的程序怎么写?应该先写什么后写什么最后写什么。注意哪些事项。触摸屏上需要制作哪些控制来结程序实现运动控制?还有什么是程序框架?框架具体指的是程序中的哪些?最好有真是项目程序案例与触摸屏程序。关于轴程序的写法。感谢 主要用三菱3U 和 威纶通触摸屏 为主 谢谢

网友A:
先说你用什么plc和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3U 和 威纶通触摸屏

网友B:
首先你需要的应该只是用PLC控制伺服电机,而不是运动控制,运动控制要比单独的控制一个伺服电机要复杂的多,何况FX3U本体还不支持。

建议你先去抖音搜 FX3U控制伺服电机 ,多看一下视频与视频里面的评论,然后再下载一本3U的 定位控制篇 手册仔细看看

看的差不多了,就开始编程、接线、试机。

网友C:
绝对运动 相对运动 回原点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触摸屏上我需要制做些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写程序的时候需要怎么写?先写什么在写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触摸屏上我需要制做些内容?

你先用PLC把伺服搞转起来,然后需要你用电脑操作的部分,这部分就是要做到触摸屏上的。

比如更改速度、脉冲数量,点动这些。

至于PLC里面的程序,三菱手册上面有程序案例的,自己下载多去看看。

https://www.mitsubishielectric-fa.cn/site/file-manual?catalog=245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神 有没有三菱关于轴控制的程序框架或者模板?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 有没有三菱关于轴控制的程序框架或者模板?分享一下?

你把这个想的太复杂了,一般的应用场合,就一条指令的是。

像下图这个指令,三个参数,一个速度,一个距离,一个加减速时间,这样电机就转起来了。

这玩意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关键是你要动手去做,现在你们学这些太方便了,手册、视频到处都有,硬件也是便宜的很。

先把硬件买好,手册下载下来,关键页面最好打印出来,抖音上的视频下载或者收藏好,然后动手开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好。我就是没有项目经验所以不知道写程序的流程,伺服程序应该怎么写?如何开始写程序?先写什么后写什么?网上有很多写法,但都不是真是的项目程序。没人带我入门。自己摸索经常因为一个小问题被卡住。所以来论坛看看学习一下。你有程序框架和触摸屏模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好。我就是没有项目经验所以不知道写程序的流程,伺服程序应该怎么写?如何开始写程序?先写什么后写什么?网上有很多写法,但都不是真是的项目程序。没人带我入门。自己摸索经常因为一个小问题被卡住。所以来论坛看看学习一下。你有程序框架和触摸屏模板吗?

这个是之前有人上传到论坛的

网友D:
脉冲吗?

对于伺服来说,首先伺服驱动需要使能。

第一步就是JOG运行,就是点动,正反转,让伺服动起来。(其中牵扯电子齿这行)
第二步,确定原点。
第三步,确定原点以后,可以绝对定位,相对定位。

就以上那些了,三菱很少用,都差不多,其实,总线更简单易用,干嘛死磕脉冲。

网友C:
一个 两个轴用总线的估计比较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注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注解

这个就没办法了,不是我的程序,是别人写的

楼主(2023-06-05):
回复 网友B:
大神这是我自己参照你发的程序摸索着写的伺服程序方法。还请大神帮忙看一下,有哪些写的不对的地方和需要修改的地方,以及注意事项。请大神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这是我自己参照你发的程序摸索着写的伺服程序方法。还请大神帮忙看一下,有哪些写的不对的地方和需要修改的地方,以及注意事项。请大神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这个没什么好看的,程序写好了就下载进PLC去试,至于行不行就看能不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