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3):
 我们厂有一条2.4KM的输送皮带,2016年搞安全整改,安装了拉绳开关。控制柜安装在电气室,电气室到皮带走廊有100米左右的距离,然后100米左右安装一个拉绳开关,当时接的是控制柜内380V变220V的隔离电源,拉动前6个拉绳开关,控制柜内中继能释放;拉动第7个拉绳开关,中继不释放。一直以来,领导认为是电缆和10KV电缆共桥架敷设有关。
 去年,我们把拉绳的电缆改在皮带走廊的另一边,然后领导安排我恢复拉绳的接线,现象还是一样。百思不得其解,画图分析,测量隔离电源的两端都对地有120多伏电压;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电源改接到AC220v上。额,拉动第13个拉绳开关中继都能释放了。纠结问题原因!把相线和零线对调,还是能正常。
   备注:第二次安装分皮带尾轮端12个拉绳开关控制尾轮端处,头轮13个拉绳开关控制头轮处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讨论,画了两张图

网友A:
看来是变压器问题。

网友B:
楼主意思是使用隔离变压器造成拉绳末端不起作用,使用市电就没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跟隔离变压器输出没有接地有关系。

如果把继电器改成接触器估计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接触器的吸合电流大些

网友D:
其实就是感应电的问题,如果你用控制变压器就不奇怪的,你看部分的控制变压器在实际应用时候,次级单端接地的

网友E:
即然13个开关,都是串联在一起,只要有一个开路,kA都会失电断开,不可能前6个可以,弟7个失效,所以电路接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接线肯定是没问题的。只是换了电源,没动后面拉绳开关的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曾经用一台小接触器试过,延长了一个拉绳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一直以为关于感应电分两种:电磁耦合感应和电容耦合感应。在这只有一条电缆的,应该是电容耦合感应(分布电容)吧?可TN-S电源也有分布电容啊!

网友B:
隔离控制变压器为何要次级单端接地?接地后怎么会起到隔离作用?

网友F:
继电器工作电流太小了,感应电流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隔离控制变压器为何要次级单端接地?接地后怎么会起到隔离作用?

看看这个贴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34257&page=1#l132093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控制柜是设备厂家的,控制柜内的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次级确实是没有接地。我一直以为,隔离变压器是用于人生安全考虑的,但隔离变压器次级一端接地了,人误触摸另一端不就形成回路了?那怎么保证人身安全?你们说,一端接地防止初级和次级绝缘击穿,次级会自耦产生高电压,我想首先高电压损坏的是电器元件吧!再说了,我控制柜有现成的220V电源,何必多此一举用隔离变压器变出220V电源?
我30多年前看过一本书,说修无线电者最好是用隔离电源,用以保护人身安全!
这话偏离了我这讨论的话题。至于隔离变压器次级次级需不需要接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曾经用一台小接触器与中继并联,也就延长了一个拉绳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柜是设备厂家的,控制柜内的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次级确实是没有接地。我一直以为,隔离变压器是用于人生安全考虑的,但隔离变压器次级一端接地了,人误触摸另一端不就形成回路了?那怎么保证人身安全?你们说,一端接地防止初级和次级绝缘击穿,次级会自耦产生高电压,我想首先高电压损坏的是电器元件吧!再说了,我控制柜有现成的220V电源,何必多此一举用隔离变压器变出220V电源?
我30多年前看过一本书,说修无线电者最好是用隔离电源,用以保护人身安全!
这话偏离了我这讨论的话题。至于隔离变压器次级次级需不需要接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个人觉得隔离变压器最大的用途应该是抗干扰还有可以省一条零线

如果从安全角度考虑更多的是用低电压,比如行车的控制电压是36V

你这个设备厂家在控制柜里配的是380变220,应该更多的是考虑可以不用拉零线吧

我们在碰到有干扰时会用到22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

回到你的主题,应该就是线路太长,有感应电分布电容什么造成的吧,而用普通220可以因为零线是接地的

网友G:
楼主不信可以按楼上的试试,接回变压器220V,把二次侧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控制柜需要零线,所以安装的电源是TN-S.第一次接线,我出于安全考虑接的是隔离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相信!但控制柜内有现成的AC220V电源,我不可能把隔离电源一端接地,那就破坏了设计者的初衷!我发此帖的初衷是希望有师傅能解开我心中的谜团!

网友H:
你可以在配电柜把拉绳开关电缆拆开,让开始失效的那个拉绳开关动作,此时用万用表电容档测量电缆的分布电容,就可以大概算出容抗,根据继电器特性参数如吸合电流,释放电压,大概可估算漏至继电器线圈两端的电压,如果该电压大于释放电压(一般30~40%Ue),则继电器维持吸合不能释放。解决办法可以试试改用直流电源和直流继电器,也可以试试串联电感线圈或电抗器,改善分布电容影响,具体数值要自己试验或计算。

网友H:
也可以试试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功率稍大的灯泡试验,另外可以测量不释放时继电器线圈电压是多少伏作参考。

网友I:
应该是线路分布电容造成的,虽然控制回路常闭触点断开,电流没法回流,但过长的线路相当于在大地和线路之间并联接了一堆电容,线路上将产生容性电流。容性电流超过继电器线圈的动作电流将导致常开触点吸合。你要想办法削减容性电流。还有一种思路,你可以把控制回路改成直流的,这样长距离控制,可以排除分布电容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分析也是分布电容导致的。用直流电源肯定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直流电源分布电容没电流,即使有电流也只通电的瞬间有电流。
我现在想不通的是,同一线路,同一的元器件,TN-S电源也应该存在分布电容电流吧,怎么就不同的结果呢?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想可能是隔离变压器本身特性不太好,在传递工频的时候,附带产生了高频成分,容抗公式Xc=1/2πfC,在电缆对地分布电容不变的条件下,f越大,则Xc越小,容性电流越大,容易导致继电器错误吸合。TN-S供电方式,本身并不改变分布电容C,只是线路里面的高频成分被控制得很低,导致其Xc较大,相应的容性电流较小。

网友I:
回复 楼主:
至于为啥在隔离变压器那个电路里,拉前6个开关继电器能释放,而第7个就不能释放这个现象,我的分析如下:线路里面的对地分布电容和控制回路的长度和布设方式有关,可认为不变,你拉动拉绳开关的过程就是分配分布电容的过程,不妨设总电容为C0,拉绳开关将电容分为C1和C2两部分,C0=C1+C2。总容抗Xc=1/2πfC1+1/2πfC2=(1/2πf)(1/C1+1/C2)=(1/2πf)(C0/C1C2),有数学知识可知,当C1=C2时,总容抗最小,线路中的容性电流最大。你可以做做实验,是不是越靠近中间的拉绳开关越容易导致继电器不能释放?

网友H:
猜想,直接AC220V,为两根导线间分布电容,隔离AC220V,除了两根导线间分布电容,还有两根导线各自对地或外壳的分布电容,它们串联后再与线间电容并联,使总分布电容增大了。隔离变压器出来两根线对地都是120多伏,说明两线对地绝缘都是良好的,绝缘越好分布电容就越容易存在。

网友J:
应该是分布电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缆总长度1300多米,电缆从桥架穿过1.5米镀锌钢管到拉绳开关。使用TN电源,延长了近700米左右电缆(4×1.5mm),减少了不到10米的钢管,然后桥架不是盒式,底是镂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