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辰永磁空压机专用变频器

楼主(2023-05-03):
22kw众辰空压机专用变频器,可以正常驱动同功率的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吗?

网友A:
应该没问题,从你提供的图上看出,变频器有面板启停、调速,有模拟量输入控制,有开关信号输入控制正反转,485通讯,还有运行状态信号输出,可能还有多速信号输入,具体的要看说明书。

网友B:
接新的电机时候要进行自学习的操作,不然会报故障

网友C:
专用机型不好说,可以试一下或者电话问一下众辰

网友D:
风机水泵类我认为没有问题。输入电机参数。但是起重提升类可能会出现溜车现象。

网友E:
这个是驱动永磁电机的,能否驱动普通电机需要试验一下。

网友F:
如果没记错带T的是永磁电机专用,不可以驱动异步电机

网友G:
如果是专用的变频器,你就不要想了,很多订制的产品,都是根据产品的属性量身订制的,很多的参数都是做过优化的,用在别的场合是会出问题。

网友H:
你看手册就好了,一般来说是可以的,改下参数。

楼主:
这是众辰变频器说明书简表

网友I:
22KW永磁空压机电机没弄过。弄过注塑机22KW油泵伺服电机也是永磁转子,同功率比普通电机小多了还带编码器,伺服驱动器应该不能驱动普通电机。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就一个类型没得选择

网友J:
启动和控制不一样,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