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用modbus rtu通信控制奥托尼克斯温控表

楼主(2023-05-04):
控制温控表输出开关参数地址应该怎填,填0会报错4,填1没反应。
VB300最低位写

楼主:
使用串口助手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A:
你VB300里面的数据发送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0运行 1停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写入数据的高低位问题,参数地址填1,然后写入256就可以了。

网友B(2023-12-18):
西家的高位低存,有时候得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