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4):
哪位有欧姆龙CPM1A/M2A系列PLC编程手册?需要参考一下,有它的软元件资源表、软元件地址也可以。

网友A:
ALT+X

报表类型:用法(包括未使用过的)概况,内存区选择你想看的区域。

这样就可以看到PLC所有的资源。

这个PLC很老了,很多指令啥的不支持

网友B:
输入0.00  1.00等等
输出10.00 11.00 12.00等等
内部继电器 200.00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