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4):
PLC的缓存,是不是就是存储的用户数据和运行中的数据?如是这样,如果缓存数据因电池无电,错误操作丢失了,是不是从新从文本或触摸屏上输入后,再一切从头再来,从新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是三菱的,是指特殊扩展模块对应所使用的寄存器,主机通过对这些寄存器的读写来实现这些模块的功能;

网友B:
PLC运行时数据都是在RAM中的,如果RAM掉电就会丢失数据,以前的PLC会依靠超级电容来有限时间保存RAM不掉电。但现在的PLC几乎也都采用永久性存储器来保存缓存数据了,PLC掉电时会依靠电源电容继续供电数百毫秒把RMA中的必要数据保存到永久性的EEPROM或闪存中。

只要不是依靠电池保存程序的PLC,就是你这个意思。如果你是三菱FX-2N,如果锂电池掉电了,那就完蛋了!你的程序也跟着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国产仿造三菱的应该不会和三菱FX2N的一样了吧?

网友C:
这个要看是PLC厂家分配的,就不要理他,该怎么用就怎么用,系统在管理着

如果是与第三方交换数据用,好像也不用特意管它~只要与第三方洽谈好使用区域及属性就可以了
供电系统没问题,电池没电与“缓存”区有啥关系?

网友D:
有些电池只保存时钟信号和某些寄存器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