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畅销书推荐】福利来咯~

楼主(2023-05-04):
【经典畅销书推荐】福利来咯~

我们会从跟帖中抽取八位高质量回帖的网友,可以是对本次赠书活动、赠送书籍的一些看法、感想,个人学习经历故事等,不限内容。送上我们的经典书籍

书籍一:

这本书以电气控制为技术基础,把西门子S7~300作为PLC应用技术教学目标机,用理论与工程应用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讨论了工业自动化中的电气控制与PLC应用技术。本书力图把传统控制技术与先进自动化产品思想、理念相结合把PLC控制系统工程设计思想和方法介绍给读者,使读者能通过本书内容学习、掌握、理解好电气控制基础知识及PLC理论基础知识,自如地应用好书中涉及到的工程应用技术。

本书内容包括电气控制与PLC应用两部分。电气控制部分包括常用低压电器的工作原理及选型、电气控制电路的分析与设计等;PLC应用部分包括PLC的组成及原理、S7-300硬件结构、SIMATIC管理器、程序结构、指令系统、编程语言及程序设计方法、故障诊断与排除、闭环控制的实现、PLC控制工程实例等,使读者系统地掌握PLC知识,联系工程实际恰当地对PLC控制系统进行设计和维护。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控制、机电工程、计算机控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作为专科学校学生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和自学用书。

书籍二:

这本以SIEMENS WinCC 7.0作为教学目标软件,在讲解组态软件基础知识的同时,注重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将组态软件控制技术的思想和方法以及工程实例融合到本书内容中,便于读者在学习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较好地掌握组态软件基础知识和工程设计方法。

本书内容包括基础知识和工程设计及应用两部分。基础理论部分包括WinCC的组态、WinCC变量记录系统、图形编辑器、消息系统、报表系统以及脚本系统等;工程设计及应用部分包括系统诊断、WinCC选件、PLC控制工程实例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控制、机电工程、计算机控制、自动化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大专院校学生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和自学用书。

书籍三: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SIEMENS HMI/SCADA软件WinCC V7.4的主要功能及其组态方法,并结合应用实例进行讲解。首先介绍了初级用户必须掌握的主要功能,包括产品介绍、软件的安装及安装软件所需的条件、项目的建立、组态变量及通信、组态画面、变量记录、报警记录、报表系统、脚本系统、文本库、用户管理和交叉索引。其次介绍了高级用户需要了解的Microsoft SQL Server 2014、系统组态、全集成自动化、开发性、工厂智能选件、应用实例、实际应用中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WinCC V7.4支持新的64位操作系统Windows 10(专业版/企业版),集成的数据库采用Microsoft SQL Server Standard 2014 SP1,支持更多的S7-1500/1200连接,新增S7-1500/1200的系统诊断控件,支持S7-1500/1200原始数据类型通信,新增棒图控件以及控件的缩放功能,新增趋势控件中显示报警消息功能,变量归档及Web选件授权(WebNavigator、DataMonitor、WebUX)可累加,支持更大的系统架构、更多的标准客户机和Web客户机。

本书对WinCC V7.4新增功能进行了详细讲解。通过阅读本书,初学者和使用过WinCC V7.4之前版本的读者可以尽快掌握WinCC  V7.4版本的使用方法。

书籍四:

本书以案例式教学为特色,通过37个项目讲解西门子S7-200 SMART PLC的编程及应用。这些项目分为基本指令和功能指令两部分,分别介绍了位逻辑、定时器、计数器、程序控制、表处理、数据处理、中断、高速计数及高速脉冲输出等基本指令和配方,以及数据块、数据日志、PID控制、通信、运动控制等复杂功能指令,每个项目都给出了程序清单及注释,并适当进行点评。

每个项目首先会给出项目要求,接着进行项目分析,在给出程序清单与注释的基础上,最后适当加以点评,以使读者举一反三,加深对相关指令及编程的理解和运用,改变了以往“多本手册在手,却无法编写出一个程序”的局面。本书将所有项目分为两大部分:基本指令和功能指令。基本指令主要包括S7-200 SMART PLC的位逻辑、定时器、计数器、程序控制、表处理、数据处理、中断、高速计数及高速脉冲输出等指令的典型应用,本部分内容篇幅较短,读者应侧重理解每个项目的编程技巧,进而扩展改进,并将之应用于实际的工程项目;而功能指令主要包括S7-200 SMART PLC的数据块、数据日志、PID控制、通信、运动控制等复杂功能指令的应用,这部分篇幅较大,读者应全面了解相应功能的使用背景,上机操作练习,系统掌握。

网友A:
在学习工控的道路上,视频教程,项目实操,上论坛请教,跟着书籍学习是我这几年学习工控的方法,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断买书,开始没有注意作者,出版社,买到好的书籍,也买到不怎么样的书籍,后来慢慢了解,开始注意作者,出版社,开始用三菱的时候,李金城老师,廖常初老师的书基本都买了,后来无意得到机械出版社出版的三菱电机自动化技术丛书,可惜找遍京东,当当,淘宝,只买到其中3本,后来改用西门子,机械出版社的西门子工业自动化技术丛书的wincc上下册,运动控制,S7-1200都买了,纵观这几年,工控类的书也买了几千块,虽然不是每本都看完看懂,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书的有些案例足以支持我买下整本书。每年论坛年底积分更换,我也是第一时间选书,总是觉得看书的感觉还是很好的。论坛是可以多弄些书籍为奖品的活动,毕竟现在中央也在探讨要多读书,读好书。

网友B:
这些年基本没买,基本都是积分换的

网友C:
200smart小系统用的很多,300系列存量和增量降得厉害,WINCC还算中规中矩。纸质书虽看起来有油墨味,单对于专项检索确实没法跟电子书相比。

网友D:
论坛上应该没有我买的书更多了,但是从WinCC6后我就没有买过工控技术类的书了,因为我兴趣已经转向PC编程了。

从S7-200,欧姆龙,松下,三菱,AB,贝加莱,西门子甚至于MCGS,到现在的安卓开发,STM32库编程,LUA,VB.net,C#,Pascal,QT我是应买尽买,甚至于有段时间还涉足过儿童编程类,现在属于不想看书了,用到啥再去找。

一套大秦帝国看了2年半,要不是去年关在家里2个月可能到现在还看不完,现在的技术类书的同质化太严重了,都是一大堆废话,每一本都是以提携初学者的方式写,根本对我没有用了。

显然现在带书签的PDF更适合我。

网友E:
1998年春节,在深圳图书大厦,我带着弟弟从一楼到七楼转了个遍,在工程类图书楼层泡了一上午最终找到了两本有关于PLC的书籍,一本以立石公司(现在应该是欧姆龙)PLC为主线讲PLC,一本以三菱公司的PLC为主线讲PLC。两本书都偏重基础理论知识,那时自己没见过任何PLC,也没有任何工程实践,坚持看了一段时间,没有入门,慢慢的失去了最初的热情。

2002年进入了一家自动化工程公司,专做某种机械设备的控制柜,第一次见到接触到PLC——西门子的S7-200,见到了纸质版板砖厚的编程手册,终于知道了学习PLC选品牌型号很重要,知道了掌握一定理论知识后针对某个PLC看它的编程手册很重要。

2010年,机会来了,我接受了一台新开发设备的控制任务,第一次独立自主设计开发PLC控制系统,虽然单台设备,系统不大,但这套系统数字量、模拟量、PID调节、PLC与变频器通讯、PLC与HMI通讯等等常见常用的技术一个都没有落下。热情高涨,一个人摸索,加班加点的干,花了将近三个月时间竟然硬是让我“摸索”出了一套控制系统。设备按照预期设想启动工作的瞬间,当时内心真的是五味杂成。终于入门了!感谢当年的那个单位!感谢来之不易的机会!给我充足的时间,没给我太多压力,让我在边学习边工作的状态下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入门起步。自此我才敢理直气壮的给别人说自己做工控,自己搞自动化控制技术。唯一遗憾,那次紧张工作了三个来月,长时间静坐看资料,设备跟前弯腰低头编程调试,让我患上了颈椎病,高血压。

再后来,笔记本电脑进入寻常百姓家,一线品牌PLC价格不在高高在上,有了经验也有了搭建平台的物质基础以及条件,接触的越来越多,慢慢的有了自信,不再自卑,不再彷徨。

如今,只要对某品牌有兴趣,搭建一个平台,短时间自学成功不再是难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998年春节,在深圳图书大厦,我带着弟弟从一楼到七楼转了个遍,在工程类图书楼层泡了一上午最终找到了两本有关于PLC的书籍,一本以立石公司(现在应该是欧姆龙)PLC为主线讲PLC,一本以三菱公司的PLC为主线讲PLC。两本书都偏重基础理论知识,那时自己没见过任何PLC,也没有任何工程实践,坚持看了一段时间,没有入门,慢慢的失去了最初的热情。

2002年进入了一家自动化工程公司,专做某种机械设备的控制柜,第一次见到接触到PLC——西门子的S7-200,见到了纸质版板砖厚的编程手册,终于知道了学习PLC选品牌型号很重要,知道了掌握一定理论知识后针对某个PLC看它的编程手册很重要。

2010年,机会来了,我接受了一台新开发设备的控制任务,第一次独立自主设计开发PLC控制系统,虽然单台设备,系统不大,但这套系统数字量、模拟量、PID调节、PLC与变频器通讯、PLC与HMI通讯等等常见常用的技术一个都没有落下。热情高涨,一个人摸索,加班加点的干,花了将近三个月时间竟然硬是让我“摸索”出了一套控制系统。设备按照预期设想启动工作的瞬间,当时内心真的是五味成杂。终于入门了!感谢当年的那个单位!感谢来之不易的机会!那时起,我才敢理直气壮的说自己做工控。唯一遗憾,紧张工作了三个来月,长时间静坐看资料,弯腰低头调试编程……给我带来了颈椎病,高血压的烦恼。

再后来,笔记本电脑进入寻常百姓家,一线品牌PLC价格不在高高在上,有了经验也有了搭建平台的物质基础以及条件,接触的越来越多,慢慢的建立了自信,不再自卑,不再彷徨。
大奖给你吧。写的挺好

网友G:
300说是要退出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E:
1998年春节,在深圳图书大厦,一本以立石公司(现在应该是欧姆龙)PLC为主线讲PLC,

还记得这本书出版社是不是北京的?书的最后是不是有个例题~两种液体混合,附带一个广告~通讯地址北京xxxx信箱

网友B:
现在的很多书,同质化的确很严重

网友I:
引用 网友G:
300说是要退出了.
这句话从十几年前就开始说了,但是面对的市场太广了,配件和软件不兼容的状态太多,目前大概率厂家还不想失去300的赚钱快乐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300说是要退出了.
这句话从十几年前就开始说了,但是面对的市场太广了,配件和软件不兼容的状态太多,目前大概率厂家还不想失去300的赚钱快乐

已经出停产通知了,不过可能在7年备件期过后让给关系企业生产,像S5的处理一样。

网友J:
基本都是软件使用 编程指令这些
实际应用当中的 软件安装 不能联机 授权等等问题基本讲的不多。项目应用上面的注意问题基本也很少。
有一点参考作用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过奖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H:
一本是西电出版的,主要以欧姆龙的机型讲解,一本是哈工大出版的,主要以三菱的讲解。
那时候想自学点PLC知识还真是有点难,深圳市人才大市场招聘摊位的电子屏上随处可见滚动显示高薪诚聘西门子S7-200编程,看了让人很羡慕,也觉得PLC很神秘。

网友H:
回复 网友E:
西安?作者可能是西工大的学员

网友K:
没有TIA方面的,适合初学者的多,当然用的时候再查也是很有帮助的。很久没逛书店和图书馆了,疫情结束,是时候过去看看了。

楼主:
我们活动时间截至为2023年5月25日哦,大家踊跃参加呦

网友L:
我说一下我的吧,可能字数有点多,对刚入行的朋友可能会有启发,2011年毕业,三本学校自动化,在学校也没好好学,但是对电子动手这一块还比较熟悉,初中就开始用电烙铁自己焊收音机,所以大学做实践实训的时候,几乎没对手,老师也没我焊的好,但是大学一毕业,就不知道干啥了,去了电子厂,一开始干生产线,干了2周,干够了,就内部应聘去做了设备调试员,也就是一些电子厂的技工,做了三个月,做得比较好,又给调到办公室做了工艺员,干了不到一年,辞职了,这段经历跟工控没啥关系,后来看到一个机械厂招自动化电气工程师,我就去了,然后告诉我,刚招了一个,看我没经验,就先在车间装机器吧,等熟悉一段时间就去给工程师做助手,实习期1200/月,每月看表现涨,这其实也是很多企业的套路,当时也是急着找工作,就同意了。
2012年,装机器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PLC,信捷的XC2还是XC3,还有个台达的,因为学校学的欧姆龙,当时只知道欧姆龙,三菱和西门子有PLC,不知道这玩意还有国产的,就问人家这个是什么,跟我说是PLC,看着那个陌生的logo,回家就上网查,了解了一下。当时也没学的热情,平时主要是搞机械组装,跟师傅俩人整天研究机器,师傅买了一套solidworks光盘,我买了2本书,打算自学画图,我们装完机械,电气专门有人来装气路电路的时候,我就跟着看,看了几次,感觉还是对电气有兴趣,就放弃了画图,电气装完了我就一根线一根线的顺,看他们的线都是哪里接哪里,不认识的器件就回家上网查,每个管脚是干什么的,起什么作用,后来最简单的继电器接触器线路懂了点,就开始自己接,因为当时厂里管理比较宽松么,我就自己从仓库领了物料出来,自己装配电箱,当然是最简单那种,气路啥的也是自己装,等他们电气的来了一看,都干完了,人家直接以后都不来了,我们装完了直接给调试人员。
再后来,自己从网上买了的仿三菱的工控板,买了开关电源,买了两本台达DVP系列的编程手册和wplsoft101例,是的,你没看错,实验设备跟书不匹配,对于每月1200的我来说台达的PLC有点贵,每天晚上吃完饭没事就看书,然后对照着转换成三菱的再做测试,当时编程软件有GX developer和GX works2,都试了下,感觉GX works2更容易些,就一直用了,所以至今对GXdeveloper也不熟悉。
后来来了一个新的经理,打算成立一个电工班,车间里都推荐我,当时定的是一个电气工程师,一个电工班长,小兵就是我,结果电气工程师跟经理不对付,跑了,没办法就剩我们俩人,当时也没开发新机器,啥也没学到,过去一个星期,刚装了2个PLC的配电柜,在当时算是厂里东西最多的柜子了,第一个装了4天多,第二个2天多就装完了,这感觉刚要入门,班长又辞职跑了,剩我自己了,傻眼了,好在班长走后第二天又来了一个伙计,有点工作经验,但是也不会画图也不会编程,我俩搭档,让我当班长,好在学校学的CAD还比较不错,就一边查资料,一边自己画图,选型就是商议着来,一开始不太会画图纸,速度慢,为了不耽误使用,中午别人都休息了,我还在那里画图纸,图纸有错误,他们告诉我赶紧改,有不合适的也告诉我,商议一下,取个最佳方案修正图纸和控制原理,我们做继电器线路的机器,PLC的柜子和程序就暂时外包,大约一个月后有个简单的机器,20多个点,让自己做,我就选了台达的ES PLC和触摸屏,变频器也选了台达的,那时候也是第一次用触摸屏,打开软件,先把软件的每个菜单选项看了下,又看了看每个部件的名称及功能,好吧,直接下手做吧,好在机器简单,也顺利完成了,那时候根本不考虑程序优化,标准化啥的,能跑就不错了。
再后来又做切割设备,依然选择稍微熟悉点的台达PLC,换了EH3,因为不懂通信,所以和变频器的交互用了模拟量来完成,伺服也是用了台达的,慢慢的熟悉整个系统的应用与原理后,开始用通信,开始根据设备选择各种各样的部件,各种品牌PLC,用过台达的,信捷XC,XD的,西门子200,200SMART的,三菱3U,5U,L,Q的,AB micro800的,英威腾的,永宏的,维控的,变频器和伺服更是杂七杂八的,给厂家试用新产品新型号,当然踩坑也不少,自己还买了和利时,西门子logo,汇川的,欧姆龙的用来学习,也开始学习EPLAN,慢慢放弃用CAD画电路图,除非太简单不值得用EP,受工作环境影响,基本都是小型机,其实对于不复杂的设备,只要会了一种,根据原理,换其他品牌小型机也差不多,对于固定地址的PLC来讲,无非是日式编程方式和欧式那种,原理是一样的,换PLC直接看编程手册就可以了,对于AB micro这种来讲,感觉编程思路更接近codesys,都是自定义变量,跟屏幕通信都是标签或者modbus,当时micro800跟威纶屏通信,都没有现成的线,查着手册自己剪了别的线焊的,测试好了找卖屏的给定做的。博图没用过,不说了,厂里不用这么高档的货。
现在高不成低不就的,还在厂里上班,个人没什么野心,不太喜欢出去自己干,平时工作也比较忙,也不太敢接私活,怕给人家耽误事,除非朋友自己有事就去看看。

网友M:
好多年没买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