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4):
变频器送电后,点击drive按键后,此时是空载,频率到达15HZ后报警opno,查看说明书后是输出缺相,随后准备三相带灯泡作为负载,并同时把频率下调至5HZ,此时输出正常,没有报警,灯泡也是三相亮度相同,测量电压值也是三相平衡,并无异常,测量U+,U-,V+,V-,W+,W-的6路触发电压也是正常的,并无异常,于是便把频率上调是6HZ,按DRIVE键后,频率到达6HZ后马上报警opno,很是奇怪,不带电测量驱动回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更换驱动模块后还是不行,老样子报警输出缺相,很纳闷,哪位高手能解答下问题所在啊!

网友A:
某一路驱动电路有驱动能力的问题,重点查驱动电路电源、滤波电容、驱动芯片。

网友B:
我看到板子上有输出检测

网友C:
带7.5KW的电机呢?我怀疑空载,电流小导致的

网友D:
先确认软件参数后再按
引用 网友A:
某一路驱动电路有驱动能力的问题,重点查驱动电路电源、滤波电容、驱动芯片。
排查硬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电流小的问题,好的驱动板不带电机,都没有报警的,上侧的驱动光耦的电源都是独立的,下侧的电源是共用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有好的驱动板,故障已经确认不在驱动板了吗?
你能把所有确认问题的动作都写出来吗?通过网络不太好确定问题,尤其很多提问的人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故障已经确定在驱动板了,DRIVE后在5HZ以下没有报警,5HZ以上就报警OPNO,中文是输出缺相,很是奇怪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测试UVW分别对母线正负测量直流电压,哪路高哪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5HZ的时候量过的,电压都是平衡的,5HZ以上瞬间就报警了,量不到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