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5):
pDRIVE_MX eco 4V变频器启动电机抖动,用万用表测三相输出电压跳动,经过检查大概确定是主板问题,请问给位大咖是哪里的问题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备份参数,恢复出厂。

楼主:
面板显示:参数设置锁定  输入代码以访问参数,
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

网友A:
首先就是有条件采购主板,或者打厂家电话咨询一下密码,说明书中有没有解释初始密码或者是超级密码试试。再不行就请外修吧

网友B(2023-08-23):
这种情况你查驱动了吗?你测这是从主板出来的信号就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