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停不掉

楼主(2023-05-05):
换了一种电位器关到底还有2hz多。是变频器设置问题还是换个电位器 图三是原来的没有问题

网友A:
很好分辨的问题~将电位器动头直短接到0v端

网友B:
查看参数最低频率设的是多少;

网友C:
0伏电压对应0赫兹。是不是最低频率设置的原因。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是电位器接线不对

网友E:
你换的是多圈电位器,接线端子弄错了就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F:
2Hz,很可能是最低频率设置。

网友G:
可以修改给定电压的数据来解决,例如,你可以把给定电压要大于0.1V才有效

网友H:
电位器不接,把2与5短接试试,如果还有有那就是设置问题。如果为0就是电位器本身或者接线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可以修改给定电压的数据来解决,例如,你可以把给定电压要大于0.1V才有效
不管是电位器的问题还是设置问题,都可以通过修改设置来纠正出现的偏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换的是多圈电位器,接线端子弄错了就会造成这种现象。

请教,如何接错线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是电位器接线不对
那种错误接线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J:
设定一下才行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楼主描述很清楚,之前的电位器可以正常使用,说明变频器参数是没有问题的,只有一种可能是换上去那个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教,如何接错线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K:
没坏之前使用电位器模式调速正常,换上新电位器后,调到最低还有2HZ,如果变频器设置没变的话,可能电位器接线错误或后换电位器有问题,阻值本身调不到零欧姆,也可能外部干扰严重,可以把变频器的电位器给定端子2与0V端子5短接,如果短接还是2HZ是变频器设置有问题,如果短接是0HZ,就是外部电位器电路有问题。

网友L:
电位器质量有问题!跳到低不是0欧!

网友M:
50:10,
那么
2:10÷25=0.4V
测量一下电位器关断(最小电阻值)是不是有0.4V电压!?

网友N:
换了电位器才出的问题 基本上是电位器这边的问题了啊

网友O:
回复 网友A:
10伏接到调节输出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描述很清楚,之前的电位器可以正常使用,说明变频器参数是没有问题的,只有一种可能是换上去那个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有说先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O:
10伏接到调节输出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说说道理
别忘了楼主是拧到地

网友O:
提示:10伏电源是有内阻的,大约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