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5):
最近改造了一批设备,用的是FX3GA的PLC ,在做往返运动时,会出现0点飘移,或左或右不一定,为了避免误差,添加了往返若干次回一次原点的程序,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回原点失败的问题,正常回原点的时候,挡块遇到接近开关后减速爬行到接近开关的下降沿,停下,完成回原点动作,然后继续工作.可工作中时常会出现,伺服电机减速至接近开关的下降沿时,会突然加速,向外面冲出,直至报警。回原点程序:[DZRN  K50000 K400 X6 Y1],一直没有想明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希望能得到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你是改了一批设备,其他机台的程序与这个一样吗,如果都有那应该就是程序问题。

如果只有这一台那要排除一下硬件问题

网友B:
不行就自己写回原程序,JOG运行,然后设置当前位置是0点,、

回原最准的还是需要伺服的Z脉冲。

网友C:
1、先通过M8029/M8329判断DZRN指令是正常执行完毕还是异常结束的;
2、再看冲出时D8350的脉冲数值是多少;
3、检查定位指令有无被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至少有3台机有这种情况,还有二台没能交付使用。

网友D:
用上升后下降沿要注意接近开关的干扰工况,比如正常一个脉冲沿,实际上N多个脉冲沿。也碰到过的,有的机器正常运行,有的机器干扰特别严重,干扰严重到PLC监控都不能正常进行,这种情况,脉冲沿触发程序逻辑很难按预设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