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皓科成变频器上电报OV 过压

楼主(2023-05-06):
(无正文)

楼主:
这个变频器直流母线检测电路应该是使用变压器的副绕组电压。
直流母线加至530v时副绕组D3整流出28v电压经R126 R121 R118限流降压后有1.9v的电压 送至主板上的MC3403运放二脚(此时2、3引脚有零点零几的低电平),由1脚输出1.9v至TMS320的15脚。
各位大佬 这个1.9v对不对?

网友A:
运放换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换了mc3403和lm393还是一上电就报

楼主:
查到问题了,1.9v是对的;原因是主板的过孔不通了。
很纳闷 机器成色还可以怎么会不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