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6):
一台GC4401W的屏迷你USB口生锈严重与电脑通讯不上了,想改用com2的口利用485转232转换器与电脑连接,始终连接不上,请教大神们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A:
打客服电话或官网上查查通讯口各个针脚定义,看看有没有232定义,用232跟电脑通讯。

网友B:
换一个迷你口吧

网友C:
COM口无法作为传输通道使用。

网友D:
COM口是连PLC的,不能连电脑;

楼主:
刚咨询过proface客服,此系列屏只能使用迷你USB口连接电脑,且主USB口也不支持CA3编程电缆,可以使用U盘上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