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沃森变频器上电一会报 E013,输入缺相。

楼主(2023-05-06):
已按照说明书,设置参数 为0值,( PB.08 输入缺相保护0:禁止1:允许 无1)
但还是报缺相(实际输入是缺相的,220V升压 一相380V,再电容裂相380V,等于只有2相380V)
轻载可以跑几秒,随机报输入缺相。
上图的 PC9 ,拆下报 LU 低电压,装上随机报E013,请问朋友们,怎么屏避输入缺相的?

网友A:
pc9后级短路试试

网友B:
短接光耦pc9/3脚与4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