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6):
佳乐JAC580-2R2G变频器,要求如下功能,如何设定?搞了半天没效果。
变频器一个正转端子DI1,一个反转端子DI2,外接电位器调节频率,不管DI1和DI2哪个接通,同时单接DI4时低速10HZ,同时单接DI5时高速50HZ,

网友A:
di4多段一 频率10  di5 多段2 频率50  DI1正 DI2反  不过多段速也需要正反信号配合
Di4 Di5没信号就是普通的正反转 电位器调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样设置的,但要求实现不了

楼主:
F0-07的个位与十位怎么设置,都是一个功能,要么正/反转,电位器可调;要么DI4=10HZ,DI5=50HZ段速,电位器不可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F0-07的个位与十位怎么设置,都是一个功能,要么正/反转,电位器可调;要么DI4=10HZ,DI5=50HZ段速,电位器不可调
di4或di5有输入 本来就是多段速状态 电位器不起作用你设置0-03 3-03 3-05 4-03 4-04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