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6):
某音看到一个老外的视频  一个时间继电器 若干个接触器,按下启动按钮继电器作跑马动作带动下面的灯泡?想寻找一份电路图,另外咨询一下这种灯泡亮灭频繁不会烧坏吗?

网友A:
一个一个亮还是一组一组亮?
移位寄存器.
在仿真上梯形图实现,然后做成继电器电路.

网友B:
是不是从1开始,依次点亮?灯泡回路没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从1开始,依次点亮?灯泡回路没画。
只是启动延时吗????

网友C:
白炽灯如果是在冷态频繁开关,会对灯丝寿命有影响,
如果是在热态频繁开关,对灯丝没有电流发热的冲击,
没什么影响,
像图上灯泡,也就是在第一次启动灯丝通电会对灯丝有发热冲击,
之后的闪烁,都是在灯丝热态下通电,对于灯丝来说,就是电流大小变化(灯丝热量变化很迟顿),
不会对灯泡有损耗寿命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他用的是可以设置on_off的双定时器

网友D:
成功的关键是用普通继电器做出若干【单稳一键启停】电路

网友D:
继电器按这个接线就可以了

控制源按这个接线,zd的效果就是楼上视频2

控制源换成这个就是视频1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按这个接线就可以了

控制源按这个接线,zd的效果就是楼上视频2

控制源换成这个就是视频1的效果
你这是上PLC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继电器按这个接线就可以了】~能懂这句话吗?

网友E:
这种灯丝的灯泡不是频繁开关用的,感觉换上led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