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7):
这是我们分公司的一台设备电柜,之前的灯是220的,后来改成DC24

电工把原来的火线接到DC24正极,原来的零线接到DC24负极

但是原来的零线不是单独的专线还有一个接头去到了变压器的220输入,我去之前的接线如下图

前几天要在机器上加一个金属指纹锁(负极接外壳),只要把指纹锁的电源接上就跳总的漏电开关,

把指纹锁拿在手上没事,开始电工以为是感应电,就把指纹锁先装在一块胶板上,这样能用,手摸没感觉

但用试电笔试外壳亮灯,后来我去看发现整个电柜里面的负极包括PLC的输入端,试电笔一测都亮灯

后来一路查下去,然后发现这个电就是火线经过变压器的线圈进入负极,由于其他的电气负极没有接地所以没问题

这次的指纹锁外壳是接地的所以才发现,之所以人摸指纹锁的外壳没感觉,我想应该是火线经过了变压器的线圈原因吧

网友A:
如图是零线接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们分公司的一台设备电柜,之前的灯是220的,后来改成DC24

电工把原来的火线接到DC24正极,原来的零线接到DC24负极。

但是原来的零线不是单独的专线还有一个接头去到了变压器的220输入,我去之前的接线如下图

前几天要在机器上加一个金属指纹锁(负极接外壳),只要把指纹锁的电源接上就跳总的漏电开关,

把指纹锁拿在手上没事,开始电工以为是感应电,就把指纹锁先装在一块胶板上,这样能用,手摸没感觉

但用试电笔试外壳亮灯,后来我去看发现整个电柜里面的负极包括PLC的输入端,试电笔一测都亮灯

后来一路查下去,然后发现这个电就是火线经过变压器的线圈进入负极,由于其他的电气负极没有接地所以没问题

这次的指纹锁外壳是接地的所以才发现,之所以人摸指纹锁的外壳没感觉,我想应该是火线经过了变压器的线圈原因吧

你的表述不清楚,有些混乱。

主要是不明白你的市电220V接在“DC24V”正负极两端,不烧“DC24V”这个电源就感觉有点奇怪。

草图中,你又没有标清楚交流220V的两条线中零线接在哪里?

所以不好分析,也不好猜。

网友C:
换电压就该把原来的变压器先拆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是零线接入

零线没有接了,也就是原来接在零线端子的线接到负极上面去了。当然这个变压器也是没有用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零线没有接了,也就是变压器是没用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零线没有接,变压器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压就该把原来的变压器先拆除

其实拆不拆问题不大,电工回忆当时没想到在变压器上面有个接线端,正好变压器又没用了,所以没接零线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E:
看明白了,AC220v指示灯换成DC24V的指示灯,原电路的N线没有掐干净,而指纹锁的外壳又是与DC24V的负极相通,造成AC220V线路的N极直接接地,漏保跳闸。
说明DC24V没有引起漏保跳~猜测是用的漏保开关

网友F:
如果用的不是漏电开关,估计24V电源会烧掉,电工接线不严谨,把变压器拆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明白了,AC220v指示灯换成DC24V的指示灯,原电路的N线没有掐干净,而指纹锁的外壳又是与DC24V的负极相通,造成AC220V线路的N极直接接地,漏保跳闸。
说明DC24V没有引起漏保跳~猜测是用的漏保开关

总闸用的漏电断路器,因为之前的DC24负极没有接地,构不成漏电回路,所以没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用的不是漏电开关,估计24V电源会烧掉,电工接线不严谨,把变压器拆掉吧!

应该不会,指纹锁外壳接触电线门板,门板是与地线在一起的,变压器应该能正常工作

回路是火线经线圈到负极、指纹锁外壳、电柜门、地线。

地线起了零线的作用

网友G:
指纹锁的外壳肯定是接了负极 这样接不规范,要是火线漏电的话,容易烧低压系统的东西,最好拆了分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是零线接入

零线没有接了,也就是原来接在零线端子的线接到负极上面去了。当然这个变压器也是没有用的了。
220v还好没形成回路

网友H:
为啥不拆分了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啥不拆分了用呢

现在是分开了,发这个贴的目的是分享探讨一下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零线没有接了,也就是变压器是没用的了

你们这样排除故障操作,没有出事故就已经万幸的了,可能变压器的电抗较大,加上你们的操作人员身体对地绝缘足够大,没有只够的电流通过人体。

网友I:
不会感觉麻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