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8):
用继电器电路实现
[安全继电器]是否可行!?

网友A:
首先你能通过相应的验收吗?
再一个成本能接受吗?

网友B:
从原理结构来说,就是继电器的组合

网友C:
自己做的话,人工费,柜体的空间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能通过相应的验收吗?
再一个成本能接受吗?
只是讨论从电路工作原理上是否有能实现功能~~~~~~···

网友D:
自作聪明  能这么干 别人早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作聪明  能这么干 别人早干了
那么,
讨论下为什么不可行!?

网友E:
功能实现上没问题,如果有硬性标准的场合可能从标准上不符合,实际应用中从继电器设计和程序设计上,很多时候都做了安全继电器的事,而没有采用安全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结构来说,就是继电器的组合
安全继电器有很多种,如果不查资料信息,一般人还真拿普通继电器替换~价格差距大
功能型安全“继电器”,继电器还真不能组合出来

网友F:
从状态来说,就是差不多,可以用继电器完全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结构来说,就是继电器的组合
安全继电器有很多种,如果不查资料信息,一般人还真拿普通继电器替换~价格差距大
功能型安全“继电器”,继电器还真不能组合出来

我说的是针对楼主在一楼提供的图纸

网友G:
现在的安全继电器越来越复杂了,新进口的设备都是用上了安全PLC单元,避免人为短接,最大程度上保证人身安全,为了一点点的利益,置操作人员的安全而不顾,是悲剧的开始!

网友H:
如果仅作为学习安全继电器原理,没问题,可以参考截图文章。如果是用于实际设备的电路中,个人不建议。因为安全继电器是专为安全而生的,其内部器件各项技术参数经过了安全方面的计算和验证。用普通继电器搭建的安全回路代替安全继电器,引入了不可预见的风险,对于安全要求严格的场合来说,可能就是埋雷,出事了要负法律责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仅作为学习安全继电器原理,没问题,可以参考截图文章。如果是用于实际设备的电路中,个人不建议。因为安全继电器是专为安全而生的,其内部器件各项技术参数经过了安全方面的计算和验证。用普通继电器搭建的安全回路代替安全继电器,引入了不可预见的风险,对于安全要求严格的场合来说,可能就是埋雷,出事了要负法律责任的。

专业、权威、明确~~~~~~···

感谢分享!

图收藏了!

网友I:
理论可以,但在部分行业估计你不能顺利通过验收

网友D:
回复 网友I:
理论上就不可行  安全继电器里面有两套不一样独立运行的CPU,常见的SIL3 危险失效概率为≥10-8至<10-7,一般继电器能达到?

网友J:
不行,
第一点,都要求用安全继电器了,你觉得你搞几个继电器能过验收?

网友K:
如果使用继电器来搭也要使用带强制断开触点的继电器而不是使用普通中间继电器;
仅从学习角度来说,自已搭可以,实际项目上我不敢这样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使用继电器来搭也要使用带强制断开触点的继电器而不是使用普通中间继电器;
仅从学习角度来说,自已搭可以,实际项目上我不敢这样替换;
谢谢,明白了!

网友L:
不可行。
大家只看到了替代后的电气功能性,但安全继电器最重要的是“强制导向”结构,这个功能普通继电器是无法实现的。
上面那个在《设备管理与维修》发表的《用普通继电器代替皮尔兹安全继电器的方法》是极其不严谨的,是对安全继电器严重理解不够,考虑到2010年那个年代的特殊性,可以理解,但绝对不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