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8):
有一台三垦VM06型号,7.5KW变频器,送电后发现风机不转,24V小继电器不吸合,很是奇怪,换了好多电容和光耦,还是不行,有哪位高手熟悉这种变频器的能否指点一二啊!

网友A:
显示屏有没有故障代码

网友B:
确认24伏有吗

网友C:
24V小继电器在电路中是短接启动电阻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示屏没有故障代码,就是按DRIVE键无输出,频率也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继电器和风机都没有24V

楼主:
回复 网友C:
24v小继电器线圈是并联在启动(充电)电阻上的,

网友B:
没有24伏,当然先找24伏哪里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24V正极是直接电容给的,负极是通过一个三极管导通后给的,三极管是通过一个光耦PC123控制的,光耦和三极管都更换过了,还是不行啊,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出了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24伏的话,继续找光耦谁给信号,三极管,光耦工作条件。测量关键点电压,确认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再找找看

网友D:
三垦这款变频器的风扇控制确实比较麻烦,上次直接用24V接的风扇,没用多长时间就返修了,不是风扇坏了,不经过光耦和三极管风扇,上电运行以后风扇有震动,后来也是代换的外围元件修复了。使用原来的电路,风扇运行就非常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