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9):
昆仑通泰触摸屏TPC1071Gi备份.用HMI专用工具V6.0备份,无法创建新建文件夹,哪位师傅知道请指教一下

网友A:
这个没用过,我都是用SVN/GIT做备份和版本管理的。

网友B:
你所说的“用HMI专用工具V6.0备份”是官家提供的软件?用另存为也不可以?
或直接copy

网友C:
有空找个工具软件试试看

网友C:
这应该是淘宝买的软件吧 问问卖家。

网友D(2023-08-11):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否发一下你那个昆仑通泰触摸屏的v6.0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