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3-05-09):
就是我想让步进电机转一定角度,这个闭合x1的时候可以正转没问题,但是闭合x2的时候没法反转,只有Y2是亮的,这个plsy指令一直是off是什么情况,Y2是控制方向的口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把程序贴出来

网友B:
步进上先确认下是脉冲+方向模式还是正脉冲+负脉冲模式;

网友C:
重点检查楼上版主说的模式问题;
还要注意X2输入要在X1这条指令执行完毕之后再导通;
Y0显示为OFF的原因可能是无法用肉眼观察到它的变化,因为它是300hz的频率执行200个脉冲,不到1秒就执行完了,这么快你看不到啊

网友D:
有寄存器可以看发了多少个脉冲,自己找下

网友E:
不会是双线圈了吧。第一行X1和X2并联,第二行X2只驱动Y2试下。

网友F:
和我一样 都是老师傅
一:数据有符号
二:绝对位置,相对位置指令不同

网友G:
首先确认驱动器控制方式。2把指令换成plsv试试。

网友H:
程序要结合硬件编写

网友I:
第二行的K200改大或者改小,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第二行的K200改大或者改小,就可以了,
与这没任何关系;

网友J:
把Y2写到上面,脉冲写到下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