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9):
三相380V的电机,是一个冷却风扇,60W,只有三个接线柱,也就是说它是星型还是三角形说不清楚,反正电机的接法是不能改动的,现在没有380V的供电,单相220V供电,可以采用接电容的方法使用电机吗?

我知道三相220V的电机可以接单相220V的电源,但是380可不可以接单相就拿不准了,我查了一些资料,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行,有没有人试过?到底可以不可以?

网友A:
用个单相变频器,频率调高点,估计能满足要求

网友B:
这样的接线应该就是星接的

只有3条线出来,还要求接单相220,应该是行不通的。

如果非要用上,淘宝有单相220进,三相380出的变频器

网友C:
加电容可以试试…

网友D:
这样的冷却风扇很多都是可以接电容用220电源供电的,外壳上一般会有一个220的接线方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相380V的电机,是一个冷却风扇,60W,只有三个接线柱,也就是说它是星型还是三角形说不清楚,反正电机的接法是不能改动的,现在没有380V的供电,单相220V供电,可以采用接电容的方法使用电机吗?

我知道三相220V的电机可以接单相220V的电源,但是380可不可以接单相就拿不准了,我查了一些资料,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行,有没有人试过?到底可以不可以?
三相380V马达,可以通过更改内部线圈的接线方式和添加启动电容器,去让它运行,但是功率和扭矩肯定要缩水的。用等于或者小于额定电压的电源去驱动马达,转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真正的正式去使用,不稳定的因素就是功率缩水,只能估小来用。

网友F:
淘宝,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

网友G:
60w最好还是换一个220V,要不了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