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9):
电脑纯工作用,不打游戏不追剧,以前也没觉得烫啊,但是自从电脑的充电器放插排以后电脑没用一会就会变得非常烫,是插排的原因还是电脑的原因???

网友A:
看来原来你是充满电才用笔记本,现在才边充边用的。如果温度没有超过60度就不用担心,必要时设置下电源和睡眠。

网友B:
也考虑下天气原因。最近温度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喜欢笔记本充起电用,以前也是这样,就最近感觉烫。

楼主:
回复 网友B:
空调房,我在办公室得穿个外套,不然冷

网友C:
后台多任务运行

电脑放置不利于散热

或风道太脏

网友D:
充电发热.
电池老化.
机器蒙灰.
应用越来越多卸载不尽.

网友E:
考虑电池老化问题,考虑散热风道顺畅问题?

网友F:
笔记本正常使用,放在桌子上,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操作,有时候温度会升高的,鲁大师都超温报警了,试下底部和风道确实热。。。

网友G:
说不定要吹一吹了

网友H:
电脑排气扇拆开清一下灰,排气扇运转把热气带出来,电脑外壳就会比较烫,一般来说不热到关机就ok。电脑右键桌面最底下的边框,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CPU、内存、磁盘是不是满运行,有时候电脑运行的东西多了也会发烫。实在不行换个电脑也行,现在显卡也降价了,内存条也便宜了

网友I:
软件安装个可以监控内部的温度;

网友J:
先从电脑原因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