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9):
大佬们,我原来用西门子V20直接接单螺杆泵,频率在2hz左右,单螺杆泵能正常启动。
今天我拿ABB acs510的变频器,更换西门子V20,同样是直接接线到单螺杆泵,但是我频率设置为2hz,单螺杆泵纹丝不动,要设置到30多HZ,单螺杆泵才启动。
请问哪里需要设置?谢谢!
这两个变频器我都是只设置了:额定电压、电流、功率和转速。

网友A:
螺杆泵用风机水泵型,真是服了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能具体说下吗?谢谢
之前单螺杆泵连接的就是acs510(用了好几年,貌似厂家来配置的),因为坏了所以临时用了一下西门子v20。

网友A:
螺杆泵虽然也是泵类,跟离心泵区别很大,需要非常大的启动力矩,一般的风机水泵型过载能力和启动力矩是不够的。
可能你的泵还是一级泵(6公斤压),二级以上建议用重载型变频器,最好矢量的,识别下电机。

网友B:
这么低的频率你选型要考虑专用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我去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关键是上头要求只能用ABB

网友C:
低频力矩不足,要设置转矩提升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提升低频下的转矩

网友E:
ACS510没有矢量控制,但是有恒转矩的设置(2605=1,默认值是2),你可以试一下。或者可以选ABB的ACS580带矢量控制。
变频器拖动螺杆泵电机要想达到完美运行,变频器的参数设置至关重要,需要经过现场多次调试试验才能确定最佳的变频运行参数。通常需要进行设置的参数包括:电机基本信息参数(功率、市压、电流、频率等),启动控制设置(控制方式、启动频率、加减速时间、过载设置等),功能参数(转矩补偿设置、矢量控制设置、V/F控制曲线设置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ACS510没有矢量控制,但是有恒转矩的设置(2605=1,默认值是2),你可以试一下。或者可以选ABB的ACS580带矢量控制。
变频器拖动螺杆泵电机要想达到完美运行,变频器的参数设置至关重要,需要经过现场多次调试试验才能确定最佳的变频运行参数。通常需要进行设置的参数包括:电机基本信息参数(功率、市压、电流、频率等),启动控制设置(控制方式、启动频率、加减速时间、过载设置等),功能参数(转矩补偿设置、矢量控制设置、V/F控制曲线设置等)。

看来是专业的,我以前一直用550,现在用580,均能稳定运行。
V/F控制需要设置启动电压或启动转矩提升;
矢量控制需要现场识别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佬,这个低频下提高转矩,是在哪个选项里设定,我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佬,低频下的转矩在哪个选项里设置?

网友F:
参数2605  V/F曲线默认是2(平方),改为1(线性)。

网友G:
变频的功率也要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