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流量累计

楼主(2023-05-09):
我是一名新手,刚接触这个不久,很多方面都不懂,对这个程序现在只有个很混乱的想法,想些程序又不知道如何下手,求各位大师指点有没有知道cp1h流量累计怎么做啊?
硬件方面打算用流量计和4-20mA的模拟采集模块,要求是不计时间把一罐水的总体积数计算出来,期间无放水,从开始到结束只算总和,手动开始,手动停止,并带有清零功能

网友A:
也是不明白累积实现问题,帮顶

网友B:
如果流量计有485就最好。从仪表读上来!如果用4-20MA 就只能用PLC循环中断使用程序来累计流量,这样偏差就小。流量的单是立方也是体识单位!1 立方米=1000 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名新手,刚接触这个不久,很多方面都不懂,对这个程序现在只有个很混乱的想法,想些程序又不知道如何下手,求各位大师指点有没有知道cp1h流量累计怎么做啊?
硬件方面打算用流量计和4-20mA的模拟采集模块,要求是不计时间把一罐水的总体积数计算出来,期间无放水,从开始到结束只算总和,手动开始,手动停止,并带有清零功能
不计时间?~诺贝尔得主都不敢想

网友D:
流量计还有一个脉冲输出端子,脉冲当量可以设置,比如每升输出一个脉冲,计量脉冲数就可以了。

网友E:
新手+1
个人感觉如果是瞬时流量的流量计要完成这个要要求有难度,精度也不一定准。时间是必须要有的,不然怎么算体积。不知道使用定时脉冲行不行
不如直接使用自带流量累计功能的流量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新手+1
个人感觉如果是瞬时流量的流量计要完成这个要要求有难度,精度也不一定准。时间是必须要有的,不然怎么算体积。不知道使用定时脉冲行不行
不如直接使用自带流量累计功能的流量计
可以,但要有通讯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流量计不带累计功能,我的想法是控制器机器周期是1秒,把瞬时值除以3600,就是相当于每个机器周期的流量值,然后将这个值累加。但是现在就是不太清楚cp1h如何用程序实现这个“累加功能”。

网友B:
回复 楼主:
需要用到循环定时中断就可以。如果你在其它扫描程序里 ,会因为扫累周期的影响,累加流时的同时,也累加了误差。这样做偏差就很大。你用循环扫描中断功能。让流量自动就行!

网友F: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两个定时器来做,我给你一个西门子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