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0):
各位大神,小弟有疑问求教各位:
   本人负责的变频器中有一台是西门子6SE70装机装柜型变频器,正常的启动顺序为,操作员给出启动信号,然后变频器启动,主控板信号给到电源板上的继电器,继电器吸合,然后其触点闭合并让预充电直流接触器吸合。此时PMU显示010 为充电状态。。。当达到电压值后,主控板的X101-3脚(参数定义的)输出一个24V给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吸合后使两个大的直流接触器吸合,然后变频器启动了,PMU显示0000暨0转速状态了,可以正常给定了。
   这两天出了一个新问题,也是操作员给出启动信号,然后变频器启动进行充电,PMU显示010,但是预充电接触器频繁的吸合和断开,到了3S的最大充电时间后主直流接触器器吸合,但充电接触器还是在吸合,断开状态。然后变频器报f002。这个情况也不是一直都有,有时侯启动就很正常。
   我当时以为是电源板上的继电器性能不好了,所以换了一个电源板,没有效果;后期又换了一个IVI板也是没有效果;我把相关的电线和端子都查了,没有问题。只剩主控板和电容组了。
    各位大神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一般是哪个环节故障才会出现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检测继电器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怀疑是电源板上的继电器吸合不正常,但是这个继电器的线圈供电来自于主控板CUVC,所以问题还是在CUVC上,我想换但是现在工况不允许,只能等待检修日了。